请教给位大虾!

楼主(2012-06-28):
本人一块捷波945主板,按开机键点不亮,但短接电源绿线又能开机,过后按关机键能关机,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种是电源的问题的吧,电源里的电容鼓包了,我以前就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了,换个电源试下罗

网友:
诊断卡显示00复位灯不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复位灯不亮有可能是主板没复位的,要看CPU供电正常不,没CPU供电也不会有复位,然后如果正常的话就修南桥这边的复位了,要看有没有时钟,再有就是复位芯片,没复位比较复杂,很多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