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待机0.04不开机

楼主(2012-06-28):
IBM X31 开始是待机0.07 不开机,,明显有轻微短路,摸网卡发热,拿掉网卡,,待机0,04,还是不开机,,待机3V5V有,,正常,1631的7脚与28脚都有3.3V ,换过3.3V电容,一样不能开机,,求思路,,不知怎么查了,,那位大哥要是修好过这个问题,可以给小弟提示下,,谢过了
不开机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C683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上次我也遇到过,我查到是一个八个脚的三极管问题,在插屏线的接口下面。

网友:
待机0.04,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1631芯片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