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有时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楼主(2012-06-28):
此本触发的时候什么都正常,
不触发的时候没待机电流, MAX8734A 工作条件正常,也换过了
biOS电池也拆了,  BIOS也刷了,    I/O换过。
、、、 现在就差SB 没干了。。 有没有朋友指点指点

查触发条件!

网友:
32.768搞过没有

网友:
另外,不触发就是待机是0的时候I/O晶振没有电压。 不知道正常不。
南桥晶振正常。。。

网友:
换32.768有难度吗?

网友:
这上仁宝的图纸,网上去下一个时序图吧,按时序查,楼主就知道换,却没说明各信号查了没有。有几个关键点。

网友:
一共有多少个关键测试点啊

网友:
     不触发时,有什么地方不正常呢?

网友:
查I/O的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