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重做9400显卡.有图。bga!!

楼主(2012-06-28):
   这是一个月前拍的了.一直没顾上整理.今个没事顺便发上来..大家交流学习。。废了好大劲...
                                     一开始花屏..当时外观没怎么仔细看...二话不说拉上手术台....加焊一次...~~~哎!效果不怎么理想..还是花...拿下来重做..

                               钢网找到了..一看0.5MM的球!!!蒙了~~
                                 没办法只能用0.45的了...
                           清理焊盘的时候想到了个妙招...拿了一块软软的旧毛巾,等到温度差到了锡的熔点一擦。。哈哈齐整...
                            呵呵这法好吧。。。不用吸锡线了...比吸锡线弄得还平整..

                                       好了,开始对位焊接了..
                         底下温度差不多了,,再拿8205吹一下..
                                 镊子归位..不用太用力..镊子点一下..左右动下..
                  等待冷却 .......................................................试机.....!﹡﹡o(︶︿︶)o唉....﹡﹡﹡﹡﹡﹡﹡                                                                                          还是花...汗~~
                  测下显存吧....先看看外观吧还是..找呀找... 终于找到了..掉了一个电阻..回家照了相机把这个写了个特写,,,,找了个同阻值的换上去了

                                      试机....
                                             我狂晕~~~~~~~无语了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楼主牛逼的是把主板都定在墙上最好把电源啥的都定在上面
不对吧,你显卡芯片怎么取下来的?没看清楚啊

网友:
我的看法是第一张图这个花法似乎就是显存或者数据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一定出在显卡核心上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BGA啊?

网友:
哈哈,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478座子也做好了好几个,如果专业维修的话还是用机器吧

网友:
您造神九吗?

网友:
一直都用土炮用BGA,效果也不错,成功率非常高

网友:
张佬好眼力...帖子没看完,,,结果真的是掉个电阻..等于数据线断线

网友:
有多少成功率

那个电暖气,BGA。真厉害啊。

网友:
百分之90以上吧..

网友A:
我家也有一个那样的电暖,四面加上面共5个温区,如果上面再加上个风枪就成6温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个那样的电暖,四面加上面共5个温区,如果上面再加上个风枪就成6温区啦

你那个牛..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