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景导航仪 H506 开机死机!

楼主(2012-06-28):
胜景导航仪 H506 开机死机!开机只显示厂标,其他按键失灵,均不能操作,按复位键故障依旧,应该是固件损坏引起的,请高手上传一份固件,谢谢!!!

网友:
我上次有个台机开机2、3分钟后死机,换内存后修复。希望对你有帮助!你说的胜景是笔记本吗,没听说过,我又OUT了哟!

网友(点评):
看着应该是平板电脑啊

网友:
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别人说地是杂牌MP4,这种固件很难找,你去数码之家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那是导航仪啊!

网友:
加焊下里面的MCU试试,

网友:
官网也找不到固件啊啊!www.hiscp.com

网友:
你要拆开查下主板形号才好找!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嘛?...先从简单的开始修吧……用外冲的。把内部电磁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嘛?...先从简单的开始修吧……用外冲的。把内部电磁断开

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但充完电关不了机!!!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试试吧,还有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