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号经常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8):
给一个顾客刚做了系统,播号提示错误619,再播,还是619。进网络连接,重建了一个宽带连接,播号。正常了。

做完系统备份,重启进系统。播号,到“检测用户名与密码”这一步的时候,突然提示错误,代码我记不清了,是很少见的错误代码。再播,又是到这一步出错,也是很少见的错误代码,连播了三次,每次出现的错误代码都不一样。第四次顺利播上去了。过了一会,我断开宽带连接,又重播一次,正常。再断开,再播,还正常。一般到“检测用户名与密码”这步应该是与电信公司的服务器已经连上了,这一步以后一般都是出现错误691用户名与密码错误,但这位顾客的错误代码从没出现691而是其它很多见都没见过的错误代码,每次错误代码还不一样。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顾客反映出现半年多了。就是有时候有些网页会提示无法显示该页。但网络是正常连通的。而且给他做完系统测试的时候也发现了,打开淘宝网,正常,点登录,半天页面打不开,然后就提示无法显示该页了,回到淘宝首页,再点登录,又正常了。

顾客机子配置比较老,2800+的CPU,每次开机后随便点开一两个软件,CPU占用率就100%,浏览网页时占用率也很高。宽带是铁通的,本地的铁通宽带一般不是太稳定。

根据以上情况,上面反映的问题一般应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网卡的可能性大还是铁通公司的线路或猫的稳定性的原因可能性大呢?

网友:
机器再差 也能正常打开网页啊  查一下宽带的线路吧 估计不稳定

网友A:
接个外接网卡试试,排除网卡,然后检查下线路是否连接正常。我有台电脑就是猫出问题了,老是连不上。

网友:
我也觉得肯定不是系统与机子配置差的原因。但我纠结的是应该是本地网卡原因,还是铁通线路原因呢。特别是那几次播号播不上去的情况~

另外网线问题会不会引起呢。因为顾客反映,在换铁通之前用电信的宽带也出现过正常连接下网页无法显示的情况。换了铁通,线路与猫都换了,但网线很可能用的还是以前那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个外接网卡试试,排除网卡,然后检查下线路是否连接正常。我有台电脑就是猫出问题了,老是连不上。

怕的就是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有时候换过以后正常了,可能只是那一会运气好正常了,上门服务又不能在顾客家里呆太长时间进行反复长时间测试。我主要是做上门维修的,所以平时最怕那种不定时死机、蓝屏、重启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他用一天可能都不出问题,上门的话,实在很难排查。

网友:
这个一定头大:
1. 测试RAM保证不是硬件故障。
2. 测试 Ping 保证不是网络故障
3. 测试 DNS, nslookup,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吧,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网卡猫网线一个个换着试吧

网友:
出现619错误一般是帐号密码的问题。你可以重新建一个宽带连接,重新输入帐号几密码。若还是不行,打当地的电信客服电话帐号重新激活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线路有点接触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的就是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有时候换过以后正常了,可能只是那一会运气好正常了,上门服务又不能在顾客 ...

狠狠心,换个猫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 或者本地网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