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2-06-28):
我现在有三块不一样的华硕主板,都是无cpu供电,复位灯常亮,电源管理芯片的EN,VID,供电都有,上下管也不短路,电源管理芯片换过,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啊,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统一的ADP3180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是用烙铁换的,风枪会吹坏,这我知道

网友:
主控芯片是ADP3180,驱动芯片是3110 0001

网友:
大叔!你就没怀疑过驱动IC吗?只记得干电源管理芯片!就不懂得驱动IC也干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