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白屏还有得修吗?

楼主(2012-06-28):
  一台戴尔1440笔记本主板烧了保护隔离管子的,修好后屏幕白屏偶尔闪屏,有时候显示正常,外接正常,AUO友达的LED14寸屏幕,应该是逻辑板问题吧?屏幕供电都正常,屏线量过良好,有没有师傅成功修好过啊?能修好就省去换屏的钱了。请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换吧。修的话没意识的现屏便宜啊。修了你能收多少钱,

网友A:
楼主你的心情我们很理解,但你如果有那个闲心的话,就动动手好了。。

网友(点评):
板子太薄不好修,住要是连接屏的IC线是烫上去的。焊上面芯片的时候很容易。。。照成亮线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心情我们很理解,但你如果有那个闲心的话,就动动手好了。。

不知道怎样修哈

网友B:
我刚修过一台也是友达 LED14寸小尾巴屏的,刚开始是有图像无背光,从废屏上拆了两个小芯片吹上去后背光起了图像却没了,板子薄得像一片塑胶,走线细得像发丝,懒得再整下去只好叫客户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修过一台也是友达 LED14寸小尾巴屏的,刚开始是有图像无背光,从废屏上拆了两个小芯片吹上去后背光起了 ...

那确实麻烦不好弄,只好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