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型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显示(几秒)黑屏。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2-06-28):
检修:此故障为三星943系列的通病。一般为一下几种原因:(1)电源次级的14V电压滤波电容失容。(2)高压输出变压器次级绕组之一阻值变大或开路。(3)STU309或者STU407损坏。(4)屏内灯管有问题。拆机后检查以上各项均正常。直接更换高压输出变压器故障依旧。后在通电测量SEM2005芯片引脚电压时,机器忽然恢复正常。由此判断芯片及周边元件可能有虚焊存在,补焊芯片引脚及周边元件。试机数天正常,故障排除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刚买的一体电源板
高压包坏了,不换的话,还是要返修

网友:
这显示器故障都有着维修的流程。很好。

网友:
触摸按键故障不知怎么解决,经常会自己乱按

淘宝里的按键板卖的好贵,比驱动板+电源板还贵

网友(点评):
对按键板做一下烘干处理。

网友:
修的显示器比较少,就楼上所说,为什么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