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刷新无线网卡掉电的曲折修复过程

楼主(2012-06-28):
首先感谢CCTV,CGTV,各地的VVTV.给予的提示,给予的帮助和建议,现已修复,特向关注的兄弟说一下曲折的过程

正题:
已发表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4475-2-1.html

现已解决
听了个别兄弟的建议,查找电源部分,没查出啥子来,装机装备把机器出给用户,让用户将就用着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用电池开机时,机器白屏了,而且死机,在通电的状态下,拆了键盘,量了屏线接口,无屏的3V, 试着插电源,发现大电流,迅速拔掉,屏此时还是白屏.
拔了电池,未开机的状态下,再次试着插电源,大电流.
拆机,去掉上半部分,再插电源,大电流
去掉C壳,硬盘,光驱,插电源,待机电流正常.以为自己装好,再装机,装好后,试着插电源,还是大电流,没搞懂是咋会事.
一件件的拆吧,发现拆了光驱就不大电流,心想不会光驱也坏了吧!!!!
量光驱接口,阻值感觉正常,拿自己的SATA光驱装上,插电源,也是大电流,量主板接口,无发现不正常的地方(对照V450主板)
装裸板拆下,接上光驱,又没有大电流,郁闷啊,没想明白为啥会产生大电流(装机肯定没装短路)

用电池试着试了一下,这时电池已不能完全上电(3\5V处的POK信号无3V)

心想得把电池加电修好啊,索性再修修.
找了个G450的主板(LA-5081P),将主板3\5VIC改为LA-5081P的3\5V供电(心想带独显的,这次电流应该供得上吧)
再把四个供电IC(3\5V的)一起更换了.整机装成半成品,再试了一下,用电池还是还是掉电,想到EC会不会还有问题(之间更换了一个)

手边没有相同D版本的,改成了C版本的装上试机还是掉电,没办法.装成整机装备送给客户.
装完后,习惯性进入XP,等待过程中发现供电电流达到3.85,心想不会是电池没电了吧?(大电流之前电池电量测量过到达65%.之前也检测过电池损耗0%)
在系统中再次试着刷了一下无线,居然不掉电了
心中高兴啊,又郁闷啊,无线咋就好了呢.
或许真的是换了3\5V电源处好的(电流不够).
看着屏右下角的无线图标,心里高兴着,   啊有线的图标咋没 了呢?
又拆机,量了有线部分,发现网络的供电Q7触发脚只有1.38V,更换Q8解决.LAN供电OK
充了半小时的电,再用电池开机,OK,进系统OK,开无线OK
历时4天修了这一个机器.更换料件列表
EC拆装更换6次,顺道检测了之间换下的料件2个
3\5V电源IC6236 2个(代用一个,检测一个),6237更换1个,LA-5081P3\5IC更换1个,供电IC4个,电感(3\5V)2个,Q8 1个,共11个料,拆装机(完整)保守供计二十次,半成品整机不在计算范围内

楼主好毅力啊,真是辛苦了

网友:
为什么大电稀里糊涂就好了?

网友:
楼主写的真的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A:
说了半天楼主也没搞清楚到底是哪的问题.

居然还有人说很详细啊

网友B:
有点头晕的感觉。。代换个系统供电I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头晕的感觉。。代换个系统供电IC就好了?

是不是代换OK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楼主也没搞清楚到底是哪的问题.

过程是这样的,没有搞清楚,你给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