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5B HP 求助

楼主(2012-06-28):
我的一台惠普6515B笔记本坏了,症状如下:
1.开机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无显示。
2.用安装盘重新安装,光驱会读盘,但屏幕无显示。
3.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闪一下就不亮了。
4.开机风扇会转,CPU散热器温度有,CPU供电应该正常。
5.内存换了,还是一样。内存条没有温度。
请问 造成不开机的原因在哪里?回事内存,硬盘吗?还是主板?

网友:
你应该不是维修的把,你来这里也问不出什么,还是找个维修点看看吧

网友:
还是找专业维修的    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