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型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一直为蓝色,屏无显示,开关机不起作用

楼主(2012-06-28):
检修:从现象来判断可能是电源电路,按键板电路或MCU程序有问题,拆机后检查电源高压板5V和12V都正常,取下按键板,测量各按键也正常。无漏电现象。检查驱动板上供电,发现一个SOT-223封装的低压差线性能稳压器(5V输入,3.3V输出)输入端5V正常,输出只有0.83。断电测输出端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由于无3.3V电压输出,后级的1.8也是由3.3V稳压得到的,故此时1.8V电压也没有。从废板上找了一个“1117-3.3”换上,试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我修显示器已经多年了,117--3.3坏的可多了。

网友:
真的很历害,,不错的。。

网友:
多谢分享,技术很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