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5VSUS 短路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2-06-28):
机器是旭日 C430M   5VSUS 短路 这个电压时从哪里产生的  该怎么去查   关南桥事吗  求助大虾们

C430M图纸

图纸上都表了吗你都不看的呀

网友:
保护电路做的好

网友:
请教一下5VSUS,是不是挂起电压?刚学到南桥。是i/o芯片到南桥的5VPFC_SUS ,如果短路能否飞线解决?希望对你 有帮助,如果有错请老鸟们指教

网友:
跟南桥木有关系

网友:
短路烧鸡烧烧看  功率大的电源  接个5V上去烧烧看

网友:
看看USB接口那边有没问题啊

网友:
查查USB口子把联想的机器USB口爱出问题  口子坏了的话5V直接接地 这个在联想的本子上常见

这个还是真的,经常有人不太注意U口针脚有短路.

网友:
5vusb  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