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 重启动慢怪问题 关不了机

楼主(2012-06-28):
     换了张主板版号根原来的版号一样6050A2314301-MB-A04   原来主板只有独显,换的主板是双显卡主板。
    原来主板只要放电后点亮后在没进系统情况下按重启正常反复试几次都正常,关机也正常,,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再开机重启动就很慢了,要等20秒左右断电,等2秒再开机,就一直慢了,但是进系统用起不慢和从亮机进系统一下就跳到WINDOWS,,在系统里关机不能断电,屏要黑,灯一直亮起。如果在系统里点重启动就是屏黑了后等20秒左右断电,再等2秒开机。在系统里用起完全正常,声音网卡,全OK

   补充一下,主板换了两张,双显卡的都一样的问题,裸板点都是一样问题

网友:
除掉外设也那样么 条子和硬盘都换过测试没啊

网友:
双显卡不仿换个个win7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