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上电跑1。2A不显维修

楼主(2012-06-28):
一联想G430开机电流跑到1。2A不显,一看不就是显卡的问题吗,开始报价维修,
拆机加焊显卡还是一样,拿到板子看到USB口短路,USB5V没有也来,难道是这5V引发的,怎么不掉电??
还是先把USB5V修也来再说, 《〈〈〈〈〈修USB好后,上电电流跳变正常,显示LENOVO
OK
显卡
掉电

网友:
有些机型USB供电短路/不出来 会引起掉电,有些机子不掉电,不显,就像这个G430

网友:
USB短路会不亮滴

网友:
上回就遇到一个

网友:
细心点就能看见滴

网友:
这个也是经验

网友:
我遇到一个USB短路,信号短路。

网友:
是的 啊 USB可能会这样啊

网友:
有时usb是会引起一些怪怪的问题。

网友:
是USB信号线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