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晰下这个12V怎么来的呢,最近想多学点,高手指点下,以前都没研究过图

楼主(2012-06-28):
谁能帮我分晰下这个12V怎么来的呢,最近想多学点,高手指点下,以前都没研究过图,最近想多抽点时间多看看图,多分析一点电路,我想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维修能力 ,还有现在我手上这台方正T400IG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好不, 这个DISP-ON信号也没有出来,所以屏也不会有3.3V供电,所以屏也不会显示,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DISP-ON要有一个高电平信号是吗?所以说要查它的源头对不? 一个到U22,一个U23这个又到显卡又到北桥...怎么查下去呢?

网友:
顶你,同样期待高手来解答啊!

网友:
查显卡开启条件明显显卡没工作

网友:
电荷泵电路升压升上去的。显卡输出的开启信号要检测到屏才会输出。先看外接有没有显示再说。

网友A:
第一张图是产生3, 5V电压的,哪有12V?
后面几张图的思路是对的,
首先是看与LVDS有关的那模块电压要先出来...

网友B:
显卡问题 遇到过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网友:
楼主首选确定下DISP-ON有没有电压,多少伏,从图中看这应该是个高电平,如果有电压则不输出+3LCD也就是屏不亮,就要在这中间查下各MOS导通条件了,如果DISP-ON没有电压楼主你下面这个图是正确的是从U22M得出,确定中间没存在短路那就是这个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产生3, 5V电压的,哪有12V?
后面几张图的思路是对的,
首先是看与LVDS有关的那模块电压要先出 ...

下方12VAL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 遇到过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还是不行,郁闷所以没信心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