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倒霉了,预热台会跳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28):
淘宝商城上买了个谊华853预热台打算烤烤显卡,以后有空做土炮的,谁知一到手就多灾多难,东西外观完好无损,但是一插到交流电上,先是外壳有点漏电不说,TMD我摆到工作台上,周围一切导电物体都没,我一插到插排上就跳闸,电源线换过也不行,一样跳闸,晕死,试了10多遍了,东西没修却吓个半死。联系客服他们说退回换新的,但是东西发回卖家那里他们试了说没有跳闸的现象,机器是好的。我真的晕死了。我这地方是租民房的,客服也说民用电也可以用这个啊。再说这只有600W。我真晕死了,难道这东西要摆床底了。

就是这货。难道我真的跟BGA,土炮无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跳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位师傅知道的,哪位遇到过的帮帮我吧。谢谢了。

跳的话你把地线断了就不跳了,不信试试,不过漏电保护不了,会有危险的,用万用表查查哪儿漏电就好了,祝你成功
同意南极宝宝的说法!
这种烂货直接退了

网友:
客服会不会撒谎?有时漏电开关有问题也可以引起,试试换个漏电开关。或者让电工帮你检测一下。

网友A:
漏电开关?你是指家用交流电的那个开关还是指853上的??我用风枪,电吹风都没事,就是这货就跳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开关?你是指家用交流电的那个开关还是指853上的??我用风枪,电吹风都没事,就是这货就跳闸

我是指家用的交流电漏电开关。或者机器本身是漏电的吧?所以才导致跳闸。

网友C:
你可以把,漏电开关拆了,直连试试。要么漏电开关本身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漏电开关拆了,直连试试。要么漏电开关本身有问题。

把墙壁上那个漏电开关直连吗》?还是搞853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家用的交流电漏电开关。或者机器本身是漏电的吧?所以才导致跳闸。

我晕死了,我的桌面什么都不摆干干净净的,都没东西导电了,再说上面那电就跟电脑主机漏电一样的,不会这样都搞到跳闸吧

网友:
跳闸的原因搞清楚了没?看看是机器上还是电源进线跳?进线跳看看漏电保护器接错线没?漏电保护器的L和N不能接错的哦。

网友:
      是三相插头吗?如果你用得有家用漏电保护器(220V交流漏电保护器)?如果你用的插座是三相的,有一相是接地保护,如果机器漏电经过插头到地达到30毫安,漏电保护就要跳闸保护。如果厂家试机器的时候,厂家的电源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器,当然不会跳闸,显示机器是好的。你用电阻档测一下预热台的电源线,相线与地线应该为无穷大,零线与地线应该为无穷大。如果电阻比较小,机器有漏电现象,那么机壳是与电源插头的地线相接,插座的的地是与大地相接,合格的漏电保护器,漏电流在30毫安,漏电保护器在0。2秒就应该动作跳闸保护。仅供参考。

网友D:
我晕,你用万用表测一下机器插头的火零,判断是否短路,再用电阻最高挡位测插头的火和地看是否漏电现象.
就能找到原因.
如一切正常,你可能就要换个大一点的空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晕,你用万用表测一下机器插头的火零,判断是否短路,再用电阻最高挡位测插头的火和地看是否漏电现象.
就能 ...

空开是什么???

hjq

网友E:
跳闸是你的预热台的功率要比空气开关的功率大吧,换个大一点的试一下,漏电有可能是你的插排上没接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跳闸是你的预热台的功率要比空气开关的功率大吧,换个大一点的试一下,漏电有可能是你的插排上没接地线{:4_ ...

排插有接地线啊,30多块买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墙壁上那个漏电开关直连吗》?还是搞853上的?

搞好了没啊,兄弟。墙上的啊。

网友D:
如果机器真漏电,换大漏电开关也照跳,但用万用表的高阻挡可轻松找出漏电点.
你还可把用所有机内元件逐个与机壳分开通电来试.
你那机器如真漏电,很好修,就几个破零件,不花钱就能修好,方法有:清洁,烘烤,隔离.
再给你一法:
把机器放在木桌上,把机壳上的接地线去掉,或断开线板的接地.1.通电不跳,有漏电,2.跳则是有短路或空开过小问题,
断开了机壳地,千万别手摸机壳金属,找到故障后一定要把机壳的地接上,不接机壳地,如遇漏电,摸到机壳会电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没啊,兄弟。墙上的啊。

丫的送回售后了,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器真漏电,换大漏电开关也照跳,但用万用表的高阻挡可轻松找出漏电点.
你还可把用所有机内元件逐个与机 ...

太感谢你了。这东西我使用时只有一次是正常的,然后就一直跳闸了。手摸到壳子有漏电。我准备把机子插头的地线断开看能不能将就用了。按您这样说如果断开地了还跳那就是短路和功率过大的问题咯???机子寄回给售后了,用电阻档1000欧来测火零一般都是无穷大才是正常吧???

网友(点评):
断开地后还跳,用万用表测发热砖和整机电阻值,我怀疑你那跳闸的开关不良或偏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开是什么???

空气开关简称“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插有接地线啊,30多块买的那种

。。。。。。插排有接地什么用关键要和你进户的那个地都接上才行的,进户的那个地线不接和没有不是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