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7k271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2-06-28):
航嘉电源里的,有2个都是无穷大,不知道是否正常,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
压敏电阻,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
我测压敏电阻都是直通的,压敏电阻在闪电雷劈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

网友:
嗯,接到220V市电,炸掉的就是好的,没炸的就有问题

网友(点评):
老大够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