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F260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6-28):
在加热芯片的时候,出风口温度和测温线温度差100多度,最后发现只要把上部风口,向上抬一下离正在加热的芯片距离大些温度马上就上来,放下上出风口,温度就降下去,是不是说明上部风口只出凉风不出热风啊

hjq
问客服才能解决

网友:
还好我买的不是穿越火线260,

网友:
      出风口离被加热芯片远一点不是就解决差100多度的问题了吗?是不是风速开得太大了的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皮管接天然气,在皮管的出气口点燃天然气,你发现皮管会烧燃吗?皮管是不会燃的,证明火焰离皮管近的地方温度是很低的。离皮管远一点的地方温度才是很高的,所以你把出风口向上抬一点温度就上去了。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请参考。

网友A:
你这个天然气的比喻我不大赞同。天然气出口时是冷的,在与空气反应燃烧中逐渐升高温度,同时热空气上升和天然气的本身流速使得高温区离开了出气口。
BGA上加热器是电热丝加热,热源在加热器内部,上加热器的风扇强制发热丝加热的空气向下流动,离开风口的温度一定比风口温度低,最热的地方在内部。当加热头放得过低,出风口就小,如果风扇的风压不足于把热空气压出,内部如果继续强制加热,内部会变得很热,内部的温度探头把这个情况反馈到控制器,控制器必须降低加热功率,这是才能维持内部不会强烈升温。另外一般加热头内部还有温度保险,如果内部热空气阻塞升温过高,温度保险会切断加热,以保护加热丝不会被烧坏。

我不知道1楼说的放低低到什么程度,抬高又高到什么程度,凭这种模糊的说无法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天然气的比喻我不大赞同。天然气出口时是冷的,在与空气反应燃烧中逐渐升高温度,同时热空气上升 ...

我把风口提高了5MM左右的时候,出风口温度和测试温度相差25-35度左右,最后我认为是,上风口太贴近芯片,使热量聚集到芯片上,而周围没有受热,造成温度流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风口提高了5MM左右的时候,出风口温度和测试温度相差25-35度左右,最后我认为是,上风口太贴近芯片, ...

加大一点风量看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天然气的比喻我不大赞同。天然气出口时是冷的,在与空气反应燃烧中逐渐升高温度,同时热空气上升 ...

张先生您好!
    我接受你对我的指证比喻不当,我发帖后是觉得不对。就像张先生你所说的,天然气从管道里出来是冷气,热风从通道里出来是热风,而且在发热中心温度最高,是用风扇把发热丝的高温吹出来的,应该是离风嘴越近温度越高,离风嘴越远温度越低。我想是不是风嘴离芯片太近了,热量被反射回一部分到空气里的原因。

网友:
可以呵以看懂也,看懂也

迅维深圳淘宝店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