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NTA93A驱动板接口线问题

楼主(2012-06-28):
乐华NTA93A驱动上ADJ脚和BLON脚怎么与电源板上的N/F脚和DIM脚接?我怎么接灯管都不亮。求大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今天我也没接亮呵呵 在烦恼中

网友:
BLON就是BLACK ON  背光开启的意思.高压板的开启脚,一般只接供电  地还有这个脚

网友:
谢谢指教,先前觉得线接错了。现在确定是驱动写错了。试了几个还是不行。求CLAA220WA-01屏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