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本本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06-28):
同行转来的一台旭日410L,采用广达LE4的主板。开机,跑到0.2A左右,马上掉电。

检查主要供电,无短路现象。开机的瞬间测量主要供电,发现无CPU供电。其它各电压基本上会有个跳变。

CPU管理芯片是MAX8771,38脚为开启,测量无电压。该脚经过PR172以及PR173两电阻。断开PR172后,开机可以跑到0.5A左右,且不会掉电。仔细查看PDF,发现PR172后级接PU4、PU2以及PU8的PG脚,同时也接到EC的63脚。

重装把PR172接回,断开PU4,即MAX8743的第七脚,此时,也可以开机且不会掉电。看来问题出在PU4这一块。PU4有两路电压输出,1.05V及1.5V。更换MAX8743,故障依旧。

再仔细检查这两路MOS管,都正常,拆开测量也正常。但换了MAX8743后,在开机掉电的瞬间,1.05V这路可以产生,但1.5V那路只跳到0.8V左右。实在想不出其它招,怀疑是MOS管软击穿,把1.5V那路的上下管更换,再开机,电压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楼主真是好思路啊,

网友:
是缺电压才没有VCOR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