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BD41760发热。待机0.08

楼主(2012-06-28):
求机子上电时序。 芯片换过 拆了就不热  芯片59脚有20  57脚有7.5  其他脚均无电压

附带电路图

网友:
                  附带电路图

网友:
这款本子tb62514好坏 ,修过2次了都是他坏。。。

网友:
芯片已换过 还是一样

网友:
求这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
我也有台这机器,故障跟你的一样,请问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我这个主板一开始换过TB芯片,当时好了,第二天再开又是这样了,TB热,待机0.028,没有3,5V.

网友:
有通病吧,一个电容腐蚀短路,另外连接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那的问题啊
应该是其他电压短路导致的啊

跟C373 C374 R415无关,重点查TB周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