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 a

楼主(2012-06-28):
产品型号:al1916w a
本文来自:AL 1916WA
故障描述:开机闪一下。看不到影子。
解决方案:打开显示器明显就看到2个电容鼓包。于是给客户报价(90)说是高压板问题。但是换了电容故障还是一样。于是重点查高压部分和灯管。一:用外接测灯管没有看到有问题。于是查高压部分。我标的是F200 我测了一下不通。于是连上。开机测试。正常。。第一次。上传。。不周到的请大家谅解。。。

网友(点评):
只是保险坏了吗?

网友:
这是该型号显示器的通病。电容一鼓包这个s就坏了。

网友:
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不一定什么时候坏了。
多数像楼主修这样后,还是不亮,没几个人查Q201几个小管子坏的,这个板子价格也不高,多数换了,我有时也是,和客户说换板新板,利润更高还省时间

网友:
这种板子和优派的一样,这种板子那后面的两个三极管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