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几块昂达520ts 维修,请教大家

楼主(2012-06-28):
有几个板子,插上atx电源,诊断卡上只有12v的灯亮,其他等都不亮,点卡机排针可以触发,不跑码,没点思路,请教下大家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正不正常 正常的加焊一下桥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挂了!换一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没开机就有诊断卡灯亮了??桥挂了

网友:
只有12V的灯会亮,你的诊断卡有没问题

网友:
你还是先换一个诊断卡试下

网友:
测试个电压正常,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