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换灯管4天返修 晕 请大家见解下

楼主(2012-06-28):
顾客拿过来 暗屏  反应 屏左下角很烫   拆开   左边灯管烧黑了  换个灯管好了  但是还有点热的  装上AB壳  还是会热那么点   这算正常不??      还给顾客   4天就返修了  晕    请大家指教下  是哪问题   什么引起的  焊接???  我焊得不是很圆滑   没尖刺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高压条一起换掉。或灯管质量不行

网友:
正解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
焊接地方有做好绝缘嘛 ?

网友:
那你说焊多好才是好?

网友:
高压也换了吧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很多是因为灯管的那两根线太差了,你用IBM的坏屏上的线,把线也一同换掉,包好!

网友:
焊接地方 焊点要没有毛刺 并要带好套套

网友:
用全新的灯管吧。

网友:
再换咯  可能灯管质量太差了

网友:
塑料炭化了没有?做好绝缘。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焊是焊好  了 拿过来的时候开机好了 但是顾客说  搬动两下就暗屏了 重新开机又好了   留下机子 后 我发现 0-90度  没响声  大概105-130度  灯管两边会有  吱吱吱  的响声晕  没焊好?

网友:
还有就是没  我拔高压板线用胶布固定了下  装好后没问题了   不是灯管问题   现在还是有  现在又没有 吱吱吱 的声音了 奇怪  时有时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