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8-51BP 航嘉电源通电一会儿就断电维修

楼主(2012-06-28):
负载一会儿电源会发出吱吱的异响然后就关机,
换过339 换过7500b 换过50V10uf的两个电容。
开机一切正常,就是用一会儿就会发出异响然后关机

补充内容 (2012-6-29 09:38):
12v的黄线 只有11.37v

补充内容 (2012-6-29 14:32):
换了变压器后,,好了,但是有时还会吱吱的响,但是不断电了,。

网友:
大侠快现身!

网友A:
如果是开机响  看7500 8  11电压是否一致。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网友:
吧输出滤波全换了看看

网友:
我不同意版主的做法, 那只会盲目行事

网友:
主要检查主变压器,可能空焊,带不起负载,欠压保护。加焊试试,不行就是它坏了。首先你要确定是变压器发出的吱吱声哈!

补充内容 (2012-6-29 18:07):
那你现在听听是不是吱吱声比原来小呢,是的话,那就对了,那是正常的变压器电流声哈!

变压器换了,,好了能正常用了,但是有时还会有吱吱响,,

网友:
两个大电容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机响  看7500 8  11电压是否一致。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12v的黄线,,只有11.37v。。正常吗

网友(点评):
接上负载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还是一样,先查推动电压是否正常,再后查12V的反馈电阻(到7500)

网友:
12v的黄线只有11.37v不正常,11.73V才是正常。
建议更换+12V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12v的黄线,,只有11.37v。。正常吗

如果测量的时候,电源没有接什么负载的话,那是空载,一般来说是正常的

上次一时糊涂,修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3.3V在空载的时候输出只有2.9V,查了半天没收获。最后接上主板一试,升到3.3V,正常了。

网友B:
变压器在市场上容易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在市场上容易买到吗?

旧电源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