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有时无法开机

楼主(2012-06-28):
如题,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用户把此机器搬到我我店里测试一切正常,带回家能用一天,第二天再开机就不通电了,电源指示灯、屏都无显示。
后来发现只要开关日光灯,屏就会黑掉,电源指示灯亮。日光灯开启后或关闭后,屏会恢复正常显示。求解。。。

网友(点评):
最大的那个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了

网友A:
黑屏是查开关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换300V大电容看看。

网友(点评):
除了明基给DELL代工的几个型号,易见300V电容断脚漏液挂的外,再就是插380V有坏的,真的没见几个300V这个大是容挂的

网友:
这个电源板好像有一颗电容是通病,忘了是哪颗了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坏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 试着换电容

网友:
主要查电源电路

网友:
看看电容吧,有无异样

网友:
这个板子和ACER1916W的一样,电源板有通病,换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查开关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换300V大电容看看。

300V大电容没几个坏的吧

网友(点评):
液晶显示器大电容坏得多。

网友:
故障出现时,重点检查下电源5V 12V是否输出正常,这个板子203D6  DAP8A  LD7575都有用的,情况不定,慢慢查吧

网友:
先看按键。别的再说

网友:
这款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几台都是这样的电源板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先查开关是否有漏电。若正常则当故障出现时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
大电容漏电或容量不足。

网友:
照你说的抗干扰差,换驱动板应该能解决,或加屏蔽罩

网友:
高压板供电部分 供电不足

网友B:
该板上用的是470V的大电容,一时还找不着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板上用的是470V的大电容,一时还找不着替换。。

哪果你要换的话,谁便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拆个就是了,400V 150UF还是很常见的  这里的直流电压标准就在300V,代换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