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螺丝刀能用来拆装笔记本电脑吗?

楼主(2012-06-28):
有没有用过的?

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不好说,用普通螺丝刀拆都有滑丝的时候.....

网友(点评):
滑死的时候普通螺丝刀都拧不下,谁还会用电动的

网友:
你不觉得电动的用起来不方便吗?

网友:
会提高拆装的效率,,,

网友:
非常好用。

网友:
当然可以,但最好不要用它装机

网友:
挺好用的,效率也挺高的

网友:
用的人少,用过一回感觉装本没有安全感。

网友:
当然电动了。手动太慢了。

网友:
拆螺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肯定好用啊

网友:
电动螺丝刀习惯了当然好用,主要是选个好头。安全性的话最主要还是你的细心了,如果你对这棵螺丝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要装这里就算你用手动也是要非常小心的。
我以前拆机都是用电动的。速度快又不累,要是手动一天拆装10台机器那也算是体力活了。

网友:
用过电动的都不怎么想用手动的

网友:
好的电动螺丝刀还是好用的!螺丝刀头的同心度要好(加长就更明显了)、刀头的钢火要好。

网友:
可以啊,我一直都是用电动的

网友:
量多的都是电动的

网友:
只能说,要快就用电动,要安全可靠还是人力好!因为电动如果掌握不好力度,主板很容易损坏,严重一点就是废了

网友:
个人觉得没那必要,风险高,拆装螺丝其实占不了拆装笔记本多少时间的

网友:
非常的好用我们的店里就有4个,几乎没有滑的时候。

网友:
看个人情况,量多最好用电动,省时省力

网友:
我用过 就是换头了 麻烦

网友:
一般机器还可以。 如果是装IBM机器的话。 一旦螺丝打错了 那就 亏的不是一点点。!
同意楼主:
5.0
佑£掱№邉
同意楼主:

网友:
拆机可以 装机器不行啊

网友:
用的时候小心就行了。

网友:
更换批头才行

网友:
你说的是多大的风枪啊。。。

网友:
我感觉电动有点危险。

网友:
不敢用,怕把主板穿了

网友:
相当杠杠的好用 用好几年了

网友:
电动的省时省力,对于那引些做直接客户的,最好不用,因为修的时候,客户一般都在旁边,有时候会心疼的

网友:
看过隔壁的,用电动的直接把螺丝旋圆了

网友:
工厂的生产都是用电批,风批。力度要调好,不然....

网友:
当然要用电批来拆装螺丝呀,手拧的没有效率
要配个好头,扭力要调小一点

网友:
肯定能行啊,我就用的是,非常好用,效率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