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主板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2-06-28):
新手学修主板,一块技嘉GA-G31M-ES2C主板
放CPU测下管D极1.几V,忘记了,应该是正常的,不放CPU上管D极就没有电压了,不知为什么?CPU正常发热。
用775假负载测VID电压正常,2个总线时钟0.4V左右,复位0.4V左右,内核电压几乎没有电压,PG 1点几伏,应该正常,2个主时钟没有电压。
PCI测试卡-12V有,12V有,3.3V有,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用DDR2内存打阻值卡测1.8V电压,刚开始没有电压的,大概过了30秒到60秒竟然有1.8V出来了;
另外电源开关和重启开关5V正常,看到等一闪一闪,测重启开关一直是5V没变化。
请各位师傅帮帮分析一下哪里问题了?这个跟BIOS有关吗?板子很新很干净,配件没有老化。

网友:
那是有没有复位啊

网友:
PCI复位游没啊

网友:
PCI应该是有复位的,按复位开关那测试卡复位灯会闪一下的。

网友:
不去 先查查 主板的供电么 ? 内存 南北桥 总线 然后在到 CPU

复位 常闪 听人说好像是南桥比较多

网友:
我觉得先把内存国内广电稳定了在处理复位的吧

网友:
技嘉的板可以先 刷一bios

网友:
测下PCI A15和IDE复位脚看看是多少

网友:
这么巧,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开机不显,电压都正常,复位灯,有节奏的一会,灯一下,一会灯一下。

网友:
嗯   刷下bios

网友:
大概过了30秒到60秒竟然有1.8V出来了???是不是时钟晶振有问题?>>新手乱猜的...

网友(2012-07-2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也是搞不定!!!!不是bios问题的了

网友:
我居然也碰到了一样的板哦。

网友:
没复位,如果内存`桥`cpu电压都正常的话!看下cpu座是插针式还是bga封装的!bga封装的容易虚汗!上cpu压下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