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1937W显示器换代用驱动板后 不定时黑屏 怎么办 急急急

楼主(2012-06-28):
换了块代用驱动板   但发现开机一会后黑屏  再开都不亮  信号是正常的   过一会自己就亮了   一会又黑  怎么办    哪里的问题   急急急    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也换了一个驱动板,刚换好的时候,开机屏点亮,然后左边开始变暗,右边没变暗。在等一下,左边再次变暗,比第一次暗,右边也明显变暗了,,然后无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放了一下,等下开机既然不暗了,今天早上来开机测试,按开机亮一下,就灭。我无语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要按照笔记本原理的话,就是开启信号的电压没了或者变低了,然后,直接把主供电5V和开启信号直接连连接在一起,然后屏就一直亮,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显示器电路板上什么地方有按了开关才出现连续的5V呢?还没找到,不知道你决绝了没,我的也是优派的显示器驱动板坏,改通用驱动板。

网友:
看屏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板

网友A:
机子之前的问题是不开机 5V输出 等正常  开关有3.3V     所以才换代换驱动板的      高压板现在也会出问题吗 或者是灯管吗   那怎么查   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
驱动板确定是好的,就是高压和灯管了饿

网友:
不一定非要5V,大于3V以上基本上都可以,比如指示灯,有信号时和无信号时灯是两个状态,所以改在灯上完全可行

网友:
电源板带载不良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故障,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之前的问题是不开机 5V输出 等正常  开关有3.3V     所以才换代换驱动板的      高压板现在也会出问题 ...

灯管可以用笔记本改的高压条一根一根测试,或者用显示器测灯仪器测试,高压板很简短的办法是用这个高压板根驱动板去测试别的屏,依稀阿九明白了,到底事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点评):
此法可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我的优派,驱动板改好了,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我把电源板也改了,现在可以用了,但是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以后不想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