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H10无显

楼主(2012-06-28):
一台七喜KH10刚开始花屏,加焊显卡板后试了一下好了,然后装好开机,无显了。再重新加焊,还是无显,最后重新植显卡,试了一下好了,装好后又无显,向高手请教除了换显卡版还有其他办法修好吗?

网友:
有可能死屏排线和屏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仔细检查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