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网卡,待机网卡灯亮?怎么搞????、

楼主(2012-06-28):
磐正的AGF6110M主板  故障为开机断电 可能是保护了 网卡就得不正常 待机时黄灯都亮这  不知道搞哪里了

网友:
先测一下开机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拆了网卡,试试

网友:
开机断电后再开机是否能再开机,若能再开一般为主板保护,多数为主板缺供电或供电不正常 一般可强制上电测试,若不能再开机,首先全班供电打值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排除短路故障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拆掉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