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内存插槽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一块主板,原来是用DDR条子,现在换成DDR2的插槽换可以么?(头几天大清理,今天收了几根DDR2 的条子,没有板子试机想到的问题 )

网友(点评):
DDR(184脚),DDR2(240脚),工作电压也不同。。。。,如果要换的话,恐怕需要点技术了

网友:
原理上说不行,但可以试试,不过改的东东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DDR2转DDR转接卡

网友:
不行  最起码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不好改,难度太大,针脚、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

看来这个礼拜得再收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