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半白屏

楼主(2012-06-28):
各位大侠,是液晶屏挂了吗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不是屏吧,感觉不像。  查下 屏供电正常吗 ,程序刷一下,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同意楼主: 3.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有可能!!!!1会不会是线的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来说明显是屏的问题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换通用板子点看看,如果还是原样就是屏挂了

网友:
很明显的屏坏了

网友:
以我多年修显示器的经验,是屏坏了。什么也不用查,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直接换屏。如果是台式机的显示器的话。那就看看屏上其它转接板。或者线啊什么的有没有松动,如果没有,那只能换屏了。

网友:
外接试下 看咋样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吧

网友:
是屏坏了,我有修过多台。同样问题

网友:
是屏出问题了,修屏就ok了

网友:
这种现象 是屏坏了..好像是个很老的屏了..

网友:
换个通用版试试,没有的话,就刷程序,没有编程器,那就看看屏电路了,压压看。屏电路有问题的大点,

网友:
百分之九九是屏坏了,楼主可怜

网友:
要确定是不是屏还不简单,拿套通用板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折腾了,这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一半显示一半不显示 屏坏了

网友:
点屏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 屏问题比较大

网友:
楼主  试试换屏线尝试下把~屏的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找个主板点下屏看看。屏的问题比较的大

网友:
应该是屏显的问题

网友A:
屏的问题 修屏吧 修好几率不大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的屏,19方屏,是左边白屏,右边正常,换通用板一样。没修过屏没有思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灯管 没注意左侧有一排(胶片上代玻璃状的芯片)行驱动芯片吧? 扎了个小洞 结果悲剧了 和楼主现在的情况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很明显是屏幕故障了,从图像看没有任何偏色等现象,液晶屏下半部是明显发白,并不是完全白屏,具体楼主可以详细查看,大约是一条条的竖线类型的,这种问题是屏幕左边的TAB模块损坏了,还有修复的可能,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网友:
今天我接到两个联想L193.通过判断我已经肯定是屏坏。阻值。供电都正常。我本想是可能屏上供电出问题。我使用通用驱动板试。尝试后涛声依旧。我感觉应该是拿组模块问题,感觉屏已经不发拯救

网友:
楼主告诉你这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屏没了

网友:
先换屏线,不行看看屏电路,不行就只能屏坏了。

网友:
一般或三分一有显示都系屏坏了。

网友(2014-07-19):
同意驱动板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