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28):
  在论谈找了一哈相关的贴子也有。情况一样。开机就掉电,可以再开。主板是集成的。板号是DAVM8NMB6D0    每次开机都可以。发现一个问题。15VALW 只有8V多点。 取掉 51116的SUS信号段开取掉一个电阻。不会掉电 电流0。2左右。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么难的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高管场管的GS极之间的阻值。

网友:
15v的高压没出  你查一下这个开启15V信号的芯片的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15V的电压可能是呗负载给拉低啦  你吃一下自举升压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电容和二极管出现漏电现象呢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锁定15V 电路     查下工作条件和后继

网友:
这机器51116容易坏。产生1.8V的。先保证SUS为高再看有无1.8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