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6F,诊断卡85

楼主(2012-06-28):
求助:联想946F V1.2,此板好爆电容,更换了,但是开机诊断卡直接从00-85,不动了。清CMOS跳线发现,当跳到2-3时,可以跑码到95,也停止,不显示。刷过BIOS,把声卡网卡去掉了,还是同样的,上论坛里查了下,有不少和我这个故障一样的,换IO,做CPU座,都不行,但没说清怎么解决的。只有一个说是换了什么块块。。让我更是郁闷,,,这个肯定有高手解决的。麻烦指点下小弟

网友:
有复位没有? 有复位就是不跑吗   不要光凭数字来搞···诊断卡只是个模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