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安装XP

楼主(2012-06-28):
第一步:对硬盘分区,并在U盘存放I386文件
第二步:U盘启动进入PE,把I386复制在除C盘以外的DEFG任何FAT32格式盘。
       (这里假设我们把I386放在D盘)。
第三步:重启,用U盘启动界面进入DOS,在光驱盘中复制smartdrv.exehimem.sys放进D
I386。    如:A\SOFT>copy smartdrv.exe e:\I386    A:\SOFT>copy himem.sys e:\I386
第四步:然后format(格式化)要装入系统的盘加载DOS系统。

C盘,要格式化前先c:\>dir c: ,以防止错格式化掉U——一般DOS下的C盘就是U 盘,
D盘是硬盘的C盘,也就是要装入系统的盘,E盘就是硬盘的D盘)。如:A:\> format d: /q /s
Y,按回车键,然后重启。
第五步:重启后,取出U盘。
第七步:打开电脑,编写config.sys配置文件。
C\>copy con config.sys    按回车键
Device=D:\i386\config.exe   再按Ctrl+Z键保存
第八步:重启。再进入Di386文件复制smartdrv.exeC

     如:D\i386>copy smartdrv.exe D:\  再按回车。
第九步:运行smartdrv.exe    (要运行两次,第一次没有反应,第二次会出现一片乱码,若第
         一次就出现乱码,则说明不成功,那么只能重启再次运行)
     如:D:\i386>smartdrv.exe
         D:\i386>smartdrv.exe
第十步:乱码后,在i386所在盘运行winnt.exe
     如:D\I386>D:\i386\winnt.exe /s:d:\i386  然后回车,
     就会出现
  后面一律自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