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接不显

楼主(2012-06-28):
板号,2252701,拿到主板是上电掉电,我那到主板首先量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3V 5V供电芯片的5V短路,于是没有通电就在5V电感上焊线,把直流电源的电调到5V把电流调到最低,然后慢慢的网上加电流,然后用手触摸主板发现一个芯片发烫,一看图纸是显卡的供电芯片,换掉芯片,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接屏,外接显示内接不显,量测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3V的触发信号没有,结果是断线了,从控制这个信号的MOOS管那里飞线好了,显示了

网友:
朋友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很羡慕楼主,那么轻松就能搞定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