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开机灰屏

楼主(2012-06-28):
         开机经常灰屏,也就是开机后什么都不显示有背光无显示,如果将硬盘取下开机就有LOGO。然后显示没有发现系统。换过硬盘重做系统也是如此。不知哪里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按照您的说方法似乎问题还是在硬盘,硬盘与主板连接上
期待楼主解决
晒晒解决方法

网友:
好想是南桥的问题,换一个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有没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是好的嘛!!好的话!!换个南桥!!!

网友:
显卡坏了 喊一下 就好 了

网友:
是硬盘供电的问题!有图纸可以查查!

网友:
你加上硬盘测量一下啊 硬盘接口的供电 看下是不是供电被拉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