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详细的说一下电流跳变过程,以及怎样通过看直流电 ...
请高手详细的说一下电流跳变过程,以及怎样通过看直流电源来找出和解决故障

楼主(2012-06-28):
请高手详细的说一下电流跳变过程,以及怎样通过看直流电源来找出和解决故障
电源

网友:
我不是高手
正常主板,一般过CPU电流0.8-0.9,过内存0.8-0.95,过显卡0.95-1.3A,主板不同,电流也不同
具体没有完全的定义,需要您不断总结。
当然有高手,拥有方法,希望分享!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接受 修多了自然就能看出来

网友:
顶一下希望有更详细的,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