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灯管、IC、MOS管、高压线圈故障引起的灯关灭保护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28):
最近遇到一连两台显示器,一台故障为亮20秒就灭,另一台为亮20-30分钟灭。高压板部分驱动IC为TL494,量了很多地方均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换新灯管,换MOS管,换高压线圈,几个关键部件能换的都换了,结果两台还是故障依旧。不甘心,不想换通用高压板。两台都是保护,将TL494 1脚16脚接地去保护后均不再黑屏。测试一天都没问题。
因为弄不清楚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引起的保护,所以不甘心。请教高手,这能换的大件都换了,确定不是灯管问题。难道是高压板线路中的二极管,电阻什么的老化所致? 望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敢确定你的灯管没有换好。有亮是不能说换好了的,要保证不漏电才可以

网友:
HO ~  没换好~ 典型好 漏电保护~  和 高压板问题

网友B:
2楼的朋友说的好,如果你换了灯管,没处理好,就会导致保护的。你可以这样测试,先把其中的一个保护脚对地短路,看看30分钟后还会保护吗?如果没有,就问题在另外一路上,这个就可以缩小范围了。然后你再在这2个输出端口上,接上本液晶显示器一个灯管,还接上单独外接一个灯管,再看看是不是会不会保护,修机器要学会用排除方法,这样一步一步来排除故障的范围。

网友:
测下灯管的电流看是不是没换好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敢确定你的灯管没有换好。有亮是不能说换好了的,要保证不漏电才可以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外接新屏的灯管也一样! 我们这是维修站,新屏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朋友说的好,如果你换了灯管,没处理好,就会导致保护的。你可以这样测试,先把其中的一个保护脚对地短 ...

我修液晶也很多年了,你这种方法我用的也很多。我说灯管是好的就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接了厂家发来的新屏测试也是一样。我们这是维修站,新屏多的是。

网友:
既然修了多年的机器,你用显示屏代换过,那问题就是出在电路板上吗。我说的方法也可以区别是那一路保护了吗。既然那么肯定了,还犹豫什么,去查电路吧。

感觉楼主不能善意的听取意见了,我路过算了。

网友:
那只能买那种有电压记录的万用表,多测测,还有个方法,就是排着换,不过这是下下策

网友: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维修站这种问题也搞不定啊,这个是电源板上的问题,不是高压板,

网友C:
可以更换494块16脚外接电解试一试,多为2.2UF/16V或4.7UF/16V电容。这里有使用494的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红胶漏电呗.那些小电容.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源板的话,有这换灯管和其他大件的时间,换电源板还好点,还没有什么风险,换灯管屏出问题还得不偿失

网友:
TL494 前天改过高压板然后保护 今天又遇到位19的灯管烧了 改好灯管 还是继续保护 直接1 16脚对地 这是何解难道灯管也没有换好?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那个20多分钟灭的换驱动板试一下啊,我修过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更换494块16脚外接电解试一试,多为2.2UF/16V或4.7UF/16V电容。这里有使用494的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

这位仁兄说的最靠谱!谢谢!

网友(2014-06-30):
  呵呵。。。lz  谁得话都不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