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档多少的时候是桥的问题

楼主(2012-06-28):
我的诊断卡是4位带码的,请教经验丰富的师傅们。诊断卡停到多少的时候大概就是桥虚焊或坏掉了。如果方便的话,就把bios问题的代码也一并讲了吧!我是个学徒!请师傅不吝赐教!!!!三个3Q!!!

补充内容 (2012-6-30 22:41):
上次出个代码,听师傅讲:‘凭我的经验,这是桥的问题;’。结果就是秒杀啊!!我就想请那些经验大师赐教一二。!

补充内容 (2012-7-6 16:10):
大佬们都说2句吧

受到警告 2#

网友:
  顶!  无语~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FF有可能是北桥 空焊了

网友(点评):
FF,只能说是不跑码,太多可能性了,北桥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
有数字 说明简单问题  FF  00 就是 板班 要么CPU 坏了

网友:
那就真神了,一个卡能判定桥。

网友:
50代码一般是桥

网友:
要具体分析才行,凭一个代码就断定了,太片面了

网友:
太多了       这个得慢慢体会了    什么25呀

网友:
没这样的诊断卡吧,也没这样的代码,猜测而已

网友:
没有什么卡有怎么神

网友:
多看看呀,多看看呀

网友:
不一样的卡和不一样的BIOS都会跑不一样的代码,

网友:
不正常启动都有可能是桥坏了,应该是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