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进系统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2-06-28):
HP DV2000一进系统就掉电?求维修思路?

网友:
散热 处理好没。、、

网友:
看下CPU 供电 电容 那里~  在查看下 电压是否正常~ 最后 替换CPU  或者刷BIOS

网友:
跟显卡 有点关系  还是不行换板子 很便宜  300左右

网友:
我有一台,一个样,华硕A42J进系统后掉电。换了桥,一样,后来实在查不出,在换KBC蕊片,还是一样。查CPU供电,开机,电流到1.91.。。。。不久就掉到1.80,不到两分钟掉电了。换了CPU电容,发标了,连电感一起换,还是一样、P6000的CPU,只有一种可能,是CPU了。在换一样,散热完全排出了。目前只有CPU座没有换了。用示波器打CPU的MOS管G极,没有明显波行,找了一台一样的机子来用示波器打G板,有所差别,但是已无从下手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