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818你用的稳压电源,我先起个头

楼主(2012-06-28):
我是08年10月份入行的, 第一只电流表是兆信的,目前还在使用,不过开关已经坏了,直接把线搭起来,跳过开关了,还有就是风扇已经不转了,另外偶尔会出现电压上不去的情况。

重点要说的是安泰信的稳压电源,购买的第一只是2011年4月份买的,型号是3005I,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应该是半年左右,故障现象是电压不稳定,一直跳动,联系了买家,让寄过去,就先拆了放边了,用之前买的兆信的,结果让小徒弟给当破烂扔掉了,把我给恨的。

2011年11月又买了两只安泰信的,为什么还买他,主要是相信这个品牌,二来有4位小数位的电流显示。
结果到现在,又悲剧了,两只表都出现电压不稳定的情况,还有一只有电压显示,没有电流显示。

现在两只一起坏,就很纠结了,全发去保修吧,就只有一台能用了,肯定不够用,不修吧,指不定哪天彻底的罢工

各位同行是否愿意来818你们用的稳压电源,下次购买的时候能够做个参考。

网友(点评):
瓦,两个都建伍的,可是一看烙铁就~~~~~~~~~~~~

网友:
安泰信一路飙升啊,我记得我帮我师傅买的时候是170,现在都200多了,擦

网友:
l固纬 GFC-3060D

网友:
二楼的建伍是好东西,但是太贵了,不够平民化啊。

网友:
用lm337+模拟电压表头+数字电流表头自制的5A电源,经久耐用。

网友:
我用的安泰信APS3005S用了一年了还没出问题

网友:
在用的四个表。两个AT两个龙威

网友:
我也是用安泰信的3005I,也有电压不稳的问题,换了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大侠,跟这款机器匹配的电位器在哪买的啊,如果就这个问题的话到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