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X1000插上无线网卡不亮机

楼主(2012-06-28):
前几天接了一台HPTX1000的机子,来时开机不亮,拆机加焊北桥亮机了,可第二天又不亮机了,不跑码了,取北桥后掉点了,于是叫顾客换板,定了主板回来换上去后发现插上无线网卡就不亮机,难道是无线网卡坏了吗?手上没有这样的无线网卡代换。有谁遇到过?

网友:
先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先只能 替换无线网卡试试。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HO   这个不好说哦~  替换了再说

网友:
这个机器无线老坏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坏了

网友:
最后顾客说没用无线,就没装无线网卡了!

网友:
替换、。排除法

网友:
如果用无线网卡替换还不是,那有可能是北桥模块不良造 成的

网友:
我感觉是板子的问题,我遇到过网卡不能用的,后来又换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