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笔记本不显示只有背光VGA口中插入绣花针却可显示

楼主(2012-06-28):
  联想旭日C462A出现屏显故障后,先是用VGA线外接显示器,开机启动结果笔记本液晶屏和外接显示器均显示正常;C462A仅外接VGA线(不接显示器),开机启动仍显示正常;继续尝试在C462A的VGA接口插入一根绣花针,开机启动竟然也显示正常。
  更奇怪的是,拨掉VGA口中的绣花针,电脑依然运行正常,重启电脑也正常。但如果关机后,VGA口中没有绣花针,再开机,屏幕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
致电联想售后工程师,陈述上述状况后,答曰故障原因为VGA输出口线路短路。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 有待研究   查看下  VGA  接口 那个针脚 的定义啥意思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待高手研究,谢谢!

网友:
vga 感應回饋電路故障..........

网友:
这是显示口输出线路的问题

网友:
不知到底是不是英伟达的“显卡门”故障,不知如何维修,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
是不是VGA外接口生锈了导致的 。

网友:
VGA口外接显示器,内显、外显均显示正常;今天北京联想公司客服部周小姐打来电话,她会督促当地维修部门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
这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什么时候买的本子  还在保修不  像这种情况可能是VGA接口电路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买的本子  还在保修不  像这种情况可能是VGA接口电路有干扰。

08年的本子,已经过保,因为是用的nvidia GF8400G M显卡,所以怀疑为nvidia显卡门的受害者,即显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VGA接口试试看

网友:
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显卡门的问题了

网友:
故障还有的话就得重新做显卡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2012-09-03):
先换显卡再说,看故障解诀没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13-11-11):
中医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