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改通用驱动板遇到的问题,请教一下N/P是什么,和开启信号

楼主(2012-06-28):
昨天接到一优派显示器,
故障:开机显示LOGO,接上VGA线,没有输出画面
         拆机,测量,高压电源一体版供电都正常,看来是驱动板问题了,
在网上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货到,然后按照要求改线。
第一次改显示器的驱动板,看说明跟改笔记本的高压条差不多,就是3根线,供电,开启信号,地。
供电和地,很好找,但是开启信号,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像笔记本那样,按了开关机键,开机信号那脚才出电压。然后拿出供电板看了一下背面的引脚定义,都有标明,很高心, 但是那个开机信号那里标注得不是太清楚,决定还是测试一下,把驱动板,开关机板,都接上,插上电,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变蓝色,屏点亮,等3秒变橙色了,在这过程中,我量了一下第二脚,在插上电的时候无电压,在按开关机的时候也无电压,量第三脚,在插上电的时候指示灯变蓝色的量有4.7V的电压,灯变橙色时,无电压,在按开关机键时,灯又变蓝色有4.7V电压,然后变橙色,电压就没了,要是按这样的情况结合理论,那不是第三脚才是开机控制信号。但是看这板子的标注,怎么会是N/P。难道我理解错误。
       知道老师和高手的说说,到底那个脚是开启信号脚,还有N/P表示什么????

补充内容 (2012-7-1 23:40):
机子最后测试高压电源一体板也有问题,后面连高压电源一体版都改了,此机基本上除了屏和外壳没改,其他都改了,花费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HO   驱动版  哪有 那么多信号呢~ 不就是 电压 接地   到驱动版 就OK 了~   输出给高压板才需要开启信号!   驱动按键板  才需要 这些  ))

网友:
我照的这图片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子上输出给驱动板上的接口标注,现在我改驱动板,就差bl-on这线不接到高压电源一体板上了,不知道接那一根了到底是接到N/P上还是接到ON/OFF上。

网友A:
   量下哪个是3.3V  剩下的~  N /P  应该是空脚   你测试下VOL !

网友B:
想这么多干嘛?先把5V.GND接好了.插上线那个有高电平输出就接高压板的ON脚就行了.

网友C:
我倒是有兴趣看看楼主的旧板(原厂驱动板),估计还是有的修的
N/P 估计就是空针的意思跟“NC”差不多,第三针明显就是ON/OFF

网友:
背光的开启脚在通用驱动板上,不在你原来的一体板上吧,原来的一体板,接电源出来给通用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每块板厂家生产都不同标示的~反正在测量的时候就能判断哪个是开启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哪个是3.3V  剩下的~  N /P  应该是空脚   你测试下VOL !

全都做上去了,就是第三脚是,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改好了试机子,点亮正常,但是屏有点闪,等一会,左边开始变暗,右边还是亮的,到后来,左边再变暗点,右边也开始变暗,屏就越来越黑了。不知道事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兴趣看看楼主的旧板(原厂驱动板),估计还是有的修的
N/P 估计就是空针的意思跟“NC”差不多,第 ...

应该可以修好,只是没那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这么多干嘛?先把5V.GND接好了.插上线那个有高电平输出就接高压板的ON脚就行了.

有时候不小心会烧屏的

网友:
我猜是那些字母印错位置了。你接开和关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第2脚明明就是空脚,第3脚是开关机控制.

网友:
同意9楼意见

网友:
第三针就是ON/OFF,一眼就会看出的

网友:
很明显的标明了第三脚是信号脚,哪这么麻烦

网友:
从图上来看2脚是空3脚是开关接上就是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n/p的丝印位置不对,应该印制在第二脚,表示空脚,开关信号在第三脚,丝印on/off

网友:
     你那坏的驱动板、多半是行 场 信号上的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D:
今天改了一个冠捷的显示器,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的那种.它的开启信号是 DIM

网友:
你遇到过,修这个行场管子好的吗,我们这前2天打了一个很大的雷,坏了好多电器,修都修的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改了一个冠捷的显示器,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的那种.它的开启信号是 DIM

我这板子不事DIM,我板子上这DIM插上电的同时一到你按开机直都有电压

网友:
N P开启信号

网友:
我晕死,NP是空脚呀~! ON.OFF是开关第三个呀~!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改了一个冠捷的显示器,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的那种.它的开启信号是 DIM

DIM是亮度控制输入端来的吧

网友:
第二脚下的焊点和周围的电路没有电气连接,应该是空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