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28):
今天客户拿来你台式机 海尔的 主机通上电 不停的重启 就是风扇转下停了 停了又转 不停的反复 所有外接都拔了还问题依旧 希望高手给指点下
重启

网友:
像是BIOS问题,刷BIOS。

网友:
电压 开启不全~ 测试下哪个电感无电压~ 或者后即

网友A:
有独显吗、?检查内存 和显卡,80%是内存和显卡接触不好,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极有可能是是散热的问题.你把风扇取下来弄点散热膏
同意楼主:
5.0
chenjiejn
同意楼主:

网友:
主板的问题,但是你测什么了?电压时钟,复位?你什么都不测,我们怎么帮助你啊?

网友B:
不知大家说的都 有用吗。我有一台主机也这样!

网友:
不是吧,反复重启!I/O的问题

网友:
像是某个电压不够,或者IO问题。

网友C:
如果主板电压正常,换CPU试试
同意楼主:
3.0
平凡最美
同意楼主:

网友:
怎么没人说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供电上面的问题可能性大些,不排除I/O有异常。

网友:
反复重启,换个同型号的IO试一下,反复重启应该是IO的问题,不行看一下CPU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没完全开机 上电完不

网友:
看稳压电源电流跳变啊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一下,问题依旧,再清洗一下内存插槽,看看主板有没有爆的电容,或是明显的破坏,看看主板各供电是否正常,或是短路,,最后还是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重启亮过机没有呀!看到什么位置重启

网友:
拔掉4PIN看还会不,不会那好好查查CPU供电或温控电路!

网友:
换电源试下 还有主板io

网友:
换电源看看,或者硬盘、开关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能进BIOS不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LZ修好了吗?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问题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吧,接触不好或者有问题,再者可能是电源的问题,这些都可能代换试一下,再不行可能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板电压正常,换CPU试试

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换个电源,把CMOS拔下来电池放下电,仔细看看主板上元器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楼主  测下各路电压是不是供电正常,不行换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大家说的都 有用吗。我有一台主机也这样!

貌似是IO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一个这种情况的机子,BIOS放电后就正常了。如果还不行就换个电源试试。还不行再检查主板。

网友(2012-08-20):
我昨天有个主板和你的故障一样,换CPU边的大电容好了,你也可以试试,当时一个电容微鼓,我换了也没好,就把旁边的全换了,结果OK你也换试试

网友:
I/O有异常...

网友(2014-06-10):
我也是主板一直重启,能跑到开机logo。迷茫死了。

网友:
请发现在解决了没有 ?

网友:
裸机慢慢试吧

网友:
如果是板卡级别的  一个一个换 。

如果是芯片级的   拿下来修吧

网友:
差诊断卡看看,跑到哪里就重启,然后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