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_988_2525L_V1.4-22寸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2-06-28):
HKC_G2288_22寸显示器
驱动板型号:988—2525L_V1.4
驱动板主芯片型号:RTD2120+RTD2545
屏型号:M220Z1_P03(22寸)
附件名:HKC压缩文件为读出的程序
读写程序软件在附件内(注:该软件只能用十回)求谁能破解这个软件用,第一次用这软件时不知道有次数限制,后来只能重装系统用。
附件里有该软件用得并口编程器。。
注:烧录完记得再手动效验一下,烧录完程序后要把驱动板断电后1分钟后重新上电(第一次烧录时不知道要断电,怎么按开关也开不了)
问一下这驱动板是乐华的还是鼎科的?如何看驱动板是什么牌的?
我试过用乐华和鼎科的烧录软件来烧录这驱动板都不能用,鼎科的烧录的软件能擦除这驱动板。

网友(点评):
读取软件只能用这工具吗?用别的工具能不能读?

网友:
RTD系列的,是Realtek的芯片,当然用乐华的和鼎科自己的软件不行。

网友:
请问应该用什么烧录软件,如何区分乐华和鼎科的?

网友:
这款软件出自合肥的一个商家,先是采用加密狗,后被一些玩家破解后重新加密,采用了注册机加密

网友:
有啥办法破解啊?在线读写RTD2120芯片挺好用的。。。

网友:
压缩包内的MCU程序是用这软件备份出来的,不清楚是否能用其它软件读,如果有其它软件能读,麻烦给个链接,我可以重新备份一下,显示器修好了,还没还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