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液晶2200W

楼主(2012-06-28):
故障:一闪就黑。是高压电路问题,高压芯片INL837GN和2个9971GN组成。有没有师傅修过这个机器,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注明下:按键,驱动板,电源,灯管是好的。电源指示灯为绿色。
芯片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高压条~如果不懂芯片引脚不小心测量把电源部分都烧就不好了。

网友:
版主啊,救命啊。坛里的各位老大来看下啊

网友:
楼主你要说清问题,黑的时候灯亮不,灯亮无非就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是如何定位所说的那几个部件是好的尤其是灯管及驱动板。

网友:
可能是高压升压变压器烧了,但这个变压器也许找不到

网友:
我改了高压板,可以正常工作。现在公司要求修好原板,但现在找不到故障点。